联想E430C不出CPU电压维修

楼主(2021-05-06):
今天修一台联想E430C笔记本i3三代独立显卡128固态
上电开机电流只有0.33不能再上了
老办法先拆机把CPU换了试试结果还是一样问题
彻底拆开打CPU电感阻值0.63正常 查找CPU芯片
打开图纸PU901 测1脚VCC5V只有2.85V继续往后追查+5VS
找到U2301的123脚2.854脚1.47V看来4脚那不是有短路就有有个坏了
测量R2301电阻一端19V一端1.57V看来这应该是Q2301坏了被截@?直接拆了

网友A:
  先把CPU换了  这句震到我了 最近干8 9 10代  U整蒙圈了           楼主牛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CPU换了  这句震到我了 最近干8 9 10代  U整蒙圈 ...

这款CPU是可以拆的,先从最简单的能换的先换了吧,哈哈哈

网友:
路过,,ipmu习一下

网友:
那个2张图是什么情况

网友:
老机子不出cpu供电你为什么换u?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很快定位了问题,确实不错,学习了!

网友:
换u。。这操作666啊!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

网友:
活捉一只野生班长

网友:
这种机器不出CPU电压是有可能CPU有问题的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厉害

网友:
思路清晰   一针见血 666

网友:
找到U2301的123脚2.854脚1.47V看来4脚那不是有短路就有有个坏了
测量R2301电阻一端19V一端1.57V看来这应该是Q2301坏了被截@?直接拆了”
后面分析呢?搞几个图就完事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直接拆除,就可以

网友:
R2301在哪呢?

网友:
R2301上拉电阻,在最左边

网友:
大神只修中高端机器,真是牛逼plus,老机CPU几乎都是可以拔插的

网友:
所谓的二极转换控制,拆了等于直接导通

网友:
快刀斩乱麻,不错

网友:
这样待机会变大

网友:
先来个三板斧再说

网友:
纬创的板开机也定0.3。屏有闪。不显示。单cpu 。刷过bios,5v3v都有..

网友:
楼主是高手,我看了两遍,应该是修好了

网友:
CPU都换了? 那工程搞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