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05花屏 求助

楼主(2021-05-06):
联想b505花屏   像是屏线故障  重插屏线。。不行   换屏线不行  于是加焊显卡 还是无果    没法了  求助大家 。看看有什么解决之法   屏单独用点屏板子测试过  屏幕没有问题

网友A:
这明显是集显问题,换CPU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明显是集显问题,换CPU就好了。

这个板子是独立的 你说是cpu问题马 我明天换个试试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明显是集显问题,换CPU就好了。

不行呀  换了CPU 故障依旧

网友B:
哪位大师给指点迷津

网友B(2021-06-08):
引用 网友B:
哪位大师给指点迷津

修好了 主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 主板的问题

换主板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