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h61m-vs 2.0转下停维修

楼主(2021-05-06):
如题:华擎h61m-vs 2.0转下停,强制上电测全板供电,无cpu供电和vtt供电,vtt供电芯片rt8120b7脚en只有0.07v,开启
三极管
的信号正常的,换了三级管也一样,用apw8720b代换成功。
无CPU供电

网友:
楼主高手,思路非常清晰,定位故障元件很精准!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