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外星人掉电

楼主(2021-05-06):
小白第一次发帖,图片准备不够充分,大家将就着看。一台外星人,机器超贵,买的时候28000多。故障表现为按下开机按钮后,屏幕显示外星人logo,关机。再按没反应。拔掉电源放电后再开机,重复以上动作。再多试几次,直接就没有开机动作了。
拆后壳后测量无短路。进一步拆机,全拆。发现电源接口附近肉眼可见MDU1516管变色了,连带主板、电源接口都发黄变色了。这是个P沟道MOS管,用风枪取下来一看,主板都已经起皮破损,上油补锡修复焊位。手边没有新管,从料板找了MDU1517两只,吹上去,焊枪补一下管脚的锡,以免焊接不牢固。开机正常,测试几个小时确认没问题。

网友:
赞,我是小白,太崇拜高手了

网友A:
这俩管最容易烧了。从四代到六代无一幸免,可以理解为外星人的通病,击穿会引起掉电,不充电,花屏等现象

网友:
学习了,外星人很少修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俩管最容易烧了。从四代到六代无一幸免,可以理解为外星人的通病,击穿会引起掉电,不充电,花屏等现象

这两个管是干什么的

网友:
楼主收了多少大洋?

网友:
学习了,高手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两个管是干什么的

充放电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俩管最容易烧了。从四代到六代无一幸免,可以理解为外星人的通病,击穿会引起掉电,不充电,花屏等现象

记下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两个管是干什么的

应该是隔离管

网友:
P管一般都是用到隔离电路

网友:
嗯,以后碰到这个问题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
这个应该是通病了   好多坏这个的

网友:
捡到钱了!666

网友:
小伙子这钱捡的溜

网友(2022-01-10):
  这个通病,那个DC线也要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