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vostro 5460 适配器开机正常,接上电池不触发

楼主(2021-05-06):
一台DELL  vostro 5460 适配器开机正常,接上电池不触发。
    一开始以为是隔离电路问题,检查后没发现问题。接上适配器和电池(内置),待机3V、5V都正常,不能触发。取下电池却又可以正常触发,该机的开关和键盘是一体的,开关肯定没问题。
    不接适配器单接电池,也不能触发,隔离电路没问题,这就奇怪了。刷过BIOS(EC的也刷过),还是不能触发。
    论坛上有同行说过此机不能拔BIOS电池拆机,否则BIOS信息会丢失,造成不开机。我拆主板时确实把BIOS电池拆下来了,借鉴此思路,检查了一下BIOS电池,一点电都没有了,难道是电池没电造成的不开机吗?换上一个新的bios电池,还是不开机,这下头大了。无意中检查了一下bios电池的保持电流,发现竟有0.4mA,正常的电流应该在10uA以内的啊,难怪电池会一点电也没有,原来是CMOS电路漏电。
    找到问题了,检查CMOS电路,发现连接到U16的10脚,检查电容C495无漏电,拆除后电流还是没降下来。难道是U16本身的问题?仔细逐个再检查它的外围元件,终于发现C505有轻微的漏电,换上好的后,接上BIOS电池,电流终于恢复正常。

网友A:
COMS电池的保持电流你是咋测的?

网友:
可以可以

网友:
应该是电池正极串联mA表,或者高精度的可调电源直接电池座给3V

网友B:
你换的电容是不是有点大。哈哈。

网友:
这种电路电容漏电的遇到的很少,电压不大,按理来说损坏的几率应该很小

网友:
这个真不好找啊

网友:
放上电池应该就没有电压了,这里的C505不是小个的

网友:
楼主厉害,这都能查到!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
楼主维修可以

网友C:
故障现象跟故障点是怎么联系的。电容漏电为什么接电池就不开机了?懵逼。

网友:
这,现在做维修都还要检测电流了

网友:
够细心,这都让你找到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COMS电池的保持电流你是咋测的?

测cmos电池很简单啊,找一个CR2032纽扣电池,把负极贴到主板任何一个接地点的地方,比如USB口的铁皮上,然后红表笔接电池正极,黑表笔接电池插座的正极,万能表调到uA档。正常的保持电流都在5uA以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故障现象跟故障点是怎么联系的。电容漏电为什么接电池就不开机了?懵逼。

很多主板BIOS电池没电是不开机的,CMOS电路不工作就开不了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换的电容是不是有点大。哈哈。

电容的个头是有点大,但测过容量在2~3uf之间,原电容是2.2uf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cmos电池很简单啊,找一个CR2032纽扣电池,把负极贴到主板任何一个接地点的地方,比如USB口的铁皮上,然后红表笔接电池正极,黑表笔接电池插座的正极,万能表调到uA档。正常的保持电流都在5uA以内的。

按你这么操作没测出啥呀?,你看看你写的有无不对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cmos电池很简单啊,找一个CR2032纽扣电池,把负极贴到主板任何一个接地点的地方,比如USB口的铁皮上,然后红表笔接电池正极,黑表笔接电池插座的正极,万能表调到uA档。正常的保持电流都在5uA以内的。

学习了,我刚才按您说的做了一遍是1.4uA

网友:
厉害,这也能检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