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泰1050故障描述:插电主板风

楼主(2021-05-06):
索泰1050
故障描述:插电主板风扇转,显卡风扇不转。
因为也是刚入行,拿到显卡有点懵,手边也没有图纸,先是去测了各个供电电路里电感对地值,没有收获,扒脑袋。突然想起这会不会是这款显卡通病,赶紧打开论坛一搜,果然,有同行修过同样问题,因为手边也没有料板,于是照猫画虎,把q23干掉,随便找了个电阻短接DS,果然ok,成功捡钱

网友A:
应该是设计缺陷或者批次材料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设计缺陷或者批次材料问题

估计可能是设计缺陷导致产生了这个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