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B85M-K 自动触发NCT5535D-2和NCT5535D

楼主(2021-05-06):
自动上电不亮,O_PSON#_R明显打直不正常,换掉IO正常,顺便也发现NCT5535D-2和NCT5535D不能代用。可以亮机但进不了系统,进bios很正常。后缀还有几种。TB价格都不一样。

网友:
干得漂亮,庆祝庆祝。

网友A:
可以替换吗?后面还有杠A 杠B的   我以前换过不行  后面就没有再试过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替换吗?后面还有杠A 杠B的   我以前换过不行  后面就没有再试过了

其它没有试过,今天客户说怎么都进不了系统,应该不通用的,进bios很正常,也不知道拆机的芯片有没有问题,没有一样的芯片了,这个维修经验待验证。能亮却进不了系统

网友:
我都是原型号换 重来不用代换 还是谢谢楼主

网友:
代换一般是同样的才行吧

网友:
以后遇到了可以作为参考,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它没有试过,今天客户说怎么都进不了系统,应该不通用的,进bios很正常,也不知道拆机的芯片有没有问题 ...

是会进不去系统  出现一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它没有试过,今天客户说怎么都进不了系统,应该不通用的,进bios很正常,也不知道拆机的芯片有没有问题 ...

如果是这样的话最好还是重新把帖子编辑下吧,免得误导别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这样的话最好还是重新把帖子编辑下吧,免得误导别人

多谢提醒,是可以重新编辑的,已经改好。

网友:
我一直代换OK   没有问题

网友(2021-06-08):
估计NCT5535D-A和NCT5535D-2都不可以互换的

网友:
宝贵的经验呀

网友:
尽量还是用原型号。。。

网友D:
可以权威的说,都是可以代换的,我修很多,都是成箱的, 我都是拆机用,从来不买,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权威的说,都是可以代换的,我修很多,都是成箱的, 我都是拆机用,从来不买,

我的为什么进不了系统,难道拆机的芯片也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