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信3005可调电源维修增加电压,增加电流维护

楼主(2021-05-06):
自用的可调电源,安泰信3005最近一段时间发现电压跳变而且电流比较小,一般3.5~4安就开始不准。五一放假的时候有点时间维修一下。
这个通病大家都知道的,电位器不准,尤其是电源电压控制部分粗条部分是50K的,我的换了一个50K的就好了,电压不跳变了。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最大量程范围是27伏。电流的最大量程部分是3.8A
于是看了一下供电板部分的可调电阻。测试了一下电压,中间那个旋钮是电压可调部分。靠上面那个旋钮呢是调节电流的。大家加着电测试一下就知道了。
经过我的初步调试的话,电压调到32伏,电流达到6.5,安这种疗程基本上可以满足了日常需求。

上实物图废话不多说,希望大家能用到。有同行在使用这个电源的话可以试一下,效果不错。

网友:
这样的机器,买有带锁吧

网友:
换了过过一段依然坏,而且调过那个之后,以后都会不准,还是买一个好一点的电源吧!安泰信太渣渣了!

网友:
这个电源已经用了五六年了,没出现过什么问题,这次头一次出现问题。现在处理完以后,基本上以前的问题都没有了。

网友A:
只是把这个维修经验分享给大家,有需要的话看一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是把这个维修经验分享给大家,有需要的话看一看。

我的是3005SI的,我换过一两个电位器,还在电位器外壳加一条线相连。感谢提示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毛病,换完电位器OK!不过说真的这个电影不怎么样啊。

网友:
牛逼啊,这玩意我寻思废了呢,还能调节呢?有时间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