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帮我分析一下这是一款神

楼主(2021-05-06):
各位大神,帮我分析一下这是一款神舟本子开机后花屏,屏,屏线都不行,剩下的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

网友:
显存虚焊坏,GPU虚焊坏都可能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大

网友A:
楼主要加强国语学习,说的话怎么听不明白。显卡可是显存出问题的多,你暂时应该搞不定,找高手吧

网友:
外接正常吗

网友:
正常的,试过的都搞了,还是不行

网友B:
如果是第4代的CPU,可以考虑换下cpu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第4代的CPU,可以考虑换下cpu

我换过CPU了情况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要加强国语学习,说的话怎么听不明白。显卡可是显存出问题的多,你暂时应该搞不定,找高手吧

好的, 好的,我明白了

网友:
换板吧难得折腾

网友:
客户是上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要加强国语学习,说的话怎么听不明白。显卡可是显存出问题的多,你暂时应该搞不定,找高手吧

预言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