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97-K无CPU电压

楼主(2021-05-06):
Z97-K.CPU供电芯片是ASP1252,求此芯片PDF

网友:
点位图上有芯片大概图

网友A:
没图纸就去三个脚的小mos管,一个一个去,有可能EN被拉低了,前提是总线电压出来了

网友B:
这种华硕的没有CPU供电感觉特别难搞   有开启  换芯片的  我换了很多几乎没有好过

网友:
去鑫制造看看

网友:
刷BIOS试试,这种小芯片一般不会坏,

网友:
华硕主板CPU无电压多数情况是开启信号上的小三极管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华硕的没有CPU供电感觉特别难搞   有开启  换芯片的  我换了很多几乎没有好过

确实,测量什么都好的,就是不出,基本搞不了

网友:
我是来赞积分好下图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图纸就去三个脚的小mos管,一个一个去,有可能EN被拉低了,前提是总线电压出来了

正解,三极管样子有一脚接地

网友C:
CPU电源出问题最难搞,搞不好还烧U。。。

网友D:
引用 网友C:
CPU电源出问题最难搞,搞不好还烧U。。。

已经烧了2个amd4的、1个8代1151的CPU了,合计价格过千元......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已经烧了2个amd4的、1个8代1151的CPU了,合计价格过千元......

我遇到这种的一般都是赶紧收手的。除非是1155针的,有G530这种U来搞

网友:
论坛搜索一下有不有点位图,无CPU供电是比较好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