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联想xiaoxin pro 16ACH2021款重装系统问题

楼主(2021-05-06):
今天遇到一台2021的联想新款机器,2021 xiaoxin Pro 16ACH 2021款,新买的电脑,用户用分区助手分区后系统就崩了,开机进系统灰屏,只有一个鼠标可以动(类似图1,只是屏幕是黑的的),进Pe也是灰屏,换过四五个pe版本了,不可能是Pe本身的问题,直接用iso刻录原版镜像装,如图1,蓝屏幕,只有1个鼠标可以动,就永远卡在这了。打电话问了联想客服,客服表示这款机器传统的PE已经进不去了,让用刻录镜像的方式装,但是还是不行。之前就听某戴尔的朋友说以后笔记本都要往这种方向发展了,不让用户自己装系统了,想问下各位有遇到过不,可有解决办法?

网友A:
这么叼了?那最后好没好

网友B:
同为售后的我告诉你,就正常装就完了。我用的都是第三方PE。

网友:
明确告诉你,我是戴尔售后,没有这么多幺蛾子

网友:
清华同方售后表示都是骗你的

网友:
HP售后告诉你没有这么多幺蛾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叼了?那最后好没好

没好 售后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为售后的我告诉你,就正常装就完了。我用的都是第三方PE。

其他机器我知道都可以,但是这台正常装就是不行啊,装过那么多系统了,这确实第一次见

网友:
考虑硬件问题

网友:
咳咳了解一下,

网友:
是不是装机模式在设置里需要改一下,你研究一下

网友C:
最新的英特尔第11代处理器(Intel Tiger Lake),该处理器采用最新的Intel VMD(Intel Volume Management Device技术)技术,需要安装了18.0版本以上的英特尔快速存储技术(Intel RST)驱动才能识别到。目前还没哪款PE工具已经升级到18.0以上版本的Intel RST驱动的,所以现在只能先借助微软官方的安装工具,手动加载18.0以上版本的Intel RST驱动才能识别到硬盘并安装Win10。不知道自己的电脑是不是采用了VMD技术的可以到设备管理器的存储控制器上看看有没有VMD字样。一般来说用了第11代CPU,改了硬盘模式后还是进PE看不到硬盘的基本就是采用了新技术的了。

联想小新Pro 14 2021轻薄本重装Win10 PE下没显示硬盘解决方法(联想BIOS设置)

1、电脑重启或开机,也就是在出现联想Logo的时候,连续按F1或(FN+F1)进入BIOS设置,按键盘方向键,切换到Configuration(配置)选项;

联想小新,联想小新轻薄本,重装系统,PE步骤

2、第一步先将Configuration(配置)选项右侧的Intel VMD Controller由默认的Enabled改成Disabled,关闭VMD。第二步再将SATA Controller Mode改成AHCI模式即可;

联想小新,联想小新轻薄本,重装系统,PE步骤

3、更改完成后,按F10保存并退出BIOS,再选择制作好的U盘启动盘进入PE,即可看到硬盘;

联想小新,联想小新轻薄本,重装系统,PE步骤

4、白云装机PE下,回车选择02.启动Windows_10PE_64位(适合新机器);

联想小新,联想小新轻薄本,重装系统,PE步骤

5、进入PE桌面后,运行桌面上的DiskGenius分区工具,进行快速分区。已经有分区的情况下,把安装系统的盘,多数是C盘,格式化即可。格式化之后,左侧选择要分区的硬盘,然后再点击菜单上的快速分区;

联想小新,联想小新轻薄本,重装系统,PE步骤

联想小新,联想小新轻薄本,重装系统,PE步骤

6、快速分区窗口中,选择GUID分区表类型,然后选择分区数目(大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看要划分多少个分区),勾选创建新ESP分区和创建MSR分区,然后就是磁盘空间大小的设置,推荐C盘大小大于60G比较好,最后如果是SSD固态硬盘的话,还要选择4096扇区进行4K对齐;

联想小新,联想小新轻薄本,重装系统,PE步骤

7、分区完成后,可以看到ESP和MSR分区已经完成,也就说明EFI系统引导分区已经建立完成,可以安装系统了;

联想小新,联想小新轻薄本,重装系统,PE步骤

8、双击打开桌面上的安装系统;

联想小新,联想小新轻薄本,重装系统,PE步骤

9、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Win10纯净系统或Win10原版系统,选择好之后,点击安装系统,软件在接下来的步骤,会自动下载系统文件,下载完成后会自动重启进行系统安装;

联想小新,联想小新轻薄本,重装系统,PE步骤

联想小新,联想小新轻薄本,重装系统,PE步骤

联想小新,联想小新轻薄本,重装系统,PE步骤

以上就是联想小新Pro 14 2021轻薄本重装Win10 PE下没显示硬盘文章,如果这篇文章的方法能帮到你,那就收藏白云一键重装系统网站,在这里会不定期给大家分享常用装机故障解决方法。

网友D:
把硬盘拆下来放在其他电脑上装好,然后装回去,硬装……

网友:
你把安全模式关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硬盘拆下来放在其他电脑上装好,然后装回去,硬装……

新电脑,不好搞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最新的英特尔第11代处理器(Intel Tiger Lake),该处理器采用最新的Intel VMD(Intel Volume Management Device技术)技术,需要安装了18.0版本以上的英特尔快速存储技术(Intel RST)驱动才能识别到。目前还没哪款PE工具已经升级到18.0以上版本的Intel RST驱动的,所以现在只能先借助微软官方的安装工具,手动加载18.0以上版本的Intel RST驱动才能识别到硬盘并安装Win10。不知道自己的电脑是不是采用了VMD技术的可以到设备管理器的存储控制器上看看有没有VMD字样。一般来说用了第11代CPU,改了硬盘模式后还是进PE看不到硬盘的基本就是采用了新技术的了。

联想小新Pro 14 2021轻薄本重装Win10 PE下没显示硬盘解决方法(联想BIOS设置)

1、电脑重启或开机,也就是在出现联想Logo的时候,连续按F1或(FN+F1)进入BIOS设置,按键盘方向键,切换到Configuration(配置)选项;

联想小新,联想小新轻薄本,重装系统,PE步骤

2、第一步先将Configuration(配置)选项右侧的Intel VMD Controller由默认的Enabled改成Disabled,关闭VMD。第二步再将SATA Controller Mode改成AHCI模式即可;

联想小新,联想小新轻薄本,重装系统,PE步骤

3、更改完成后,按F10保存并退出BIOS,再选择制作好的U盘启动盘进入PE,即可看到硬盘;

联想小新,联想小新轻薄本,重装系统,PE步骤

4、白云装机PE下,回车选择02.启动Windows_10PE_64位(适合新机器);

联想小新,联想小新轻薄本,重装系统,PE步骤

5、进入PE桌面后,运行桌面上的DiskGenius分区工具,进行快速分区。已经有分区的情况下,把安装系统的盘,多数是C盘,格式化即可。格式化之后,左侧选择要分区的硬盘,然后再点击菜单上的快速分区;

联想小新,联想小新轻薄本,重装系统,PE步骤

联想小新,联想小新轻薄本,重装系统,PE步骤

6、快速分区窗口中,选择GUID分区表类型,然后选择分区数目(大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看要划分多少个分区),勾选创建新ESP分区和创建MSR分区,然后就是磁盘空间大小的设置,推荐C盘大小大于60G比较好,最后如果是SSD固态硬盘的话,还要选择4096扇区进行4K对齐;

联想小新,联想小新轻薄本,重装系统,PE步骤

7、分区完成后,可以看到ESP和MSR分区已经完成,也就说明EFI系统引导分区已经建立完成,可以安装系统了;

联想小新,联想小新轻薄本,重装系统,PE步骤

8、双击打开桌面上的安装系统;

联想小新,联想小新轻薄本,重装系统,PE步骤

9、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Win10纯净系统或Win10原版系统,选择好之后,点击安装系统,软件在接下来的步骤,会自动下载系统文件,下载完成后会自动重启进行系统安装;

联想小新,联想小新轻薄本,重装系统,PE步骤

联想小新,联想小新轻薄本,重装系统,PE步骤

联想小新,联想小新轻薄本,重装系统,PE步骤

以上就是联想小新Pro 14 2021轻薄本重装Win10 PE下没显示硬盘文章,如果这篇文章的方法能帮到你,那就收藏白云一键重装系统网站,在这里会不定期给大家分享常用装机故障解决方法。

这个机器不是进pe识别不到硬盘,是进pe就黑屏,进pe的界面也能显示,进pe界面选择要进的系统版本后,也能加载,然后logo转圈,就是要加载pe桌面的时候黑屏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机器不是进pe识别不到硬盘,是进pe就黑屏,进pe的界面也能显示,进pe界面选择要进的系统版本后,也能 ...

那就挂到别的机器上装系统,装完重启时,直接关机,挂到新机器上就开始装系统了,以前这样处理过。祝一切顺利。

网友(2021-06-13):
没遇到过这个,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