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1-P6500-D03 P650SEMB-0D 摔坏 不亮机 到时亮进不亮 不过内存 细心维修

楼主(2021-05-07):
板号:6-71-P6500-D03 P650SEMB-0D
故障1:开机屏幕不亮故障2:时亮时不亮 不固定
现象:摔坏 壳破 主板轻微变形
------------------------------------------------------------------
客户送机时 亮过一次屏幕  后面偶尔也亮过一次

1,触发电流0.4A左右  测PL9 无输出
2,测PU5 S3 S5高电平正常  PL9输入瞬间有波,输出端无电压
3,更换输出后端主电容,无变化,仔细观察,发现输出端微脱焊,松动。加焊后有电压输出,且13脚PGOOD为高
4,上电电流1.2A左右无跳变,CPU供电正常,不装内存也一样,测内存200 202脚有一次波,无持续,判断不过内存
5,测VTT_MEM 电压0.5V  不对 ,正常要为0.75V (此处至少要大于0.6V 基本导通电压)
6,通常VTT电压为VDDQ的一半,测VDDQ 电压为1V,不正常    低压内存 正常应为1.35V
7,故障点:13脚PGOOD为高 PL9有输入波  输出只有稳定的1V   内存电压偏低

------------------------------------------------------------------------------8,测FB(VDDQSET)相关电路  各元件阻值都“正常'
9,示波器测9脚FB 瞬间无反馈输入,但VDDQ有输出

10,逐级查,电阻PR96两端瞬间波不一样,表笔量两端阻值也为0欧 正常
11,无解,取下此电阻发现已经断列,应该是表笔在量时两端有力挤压在一起了,造成误判。

12,摔过的机器,不按常理出招,唯有细心加耐心了

网友:
大力出奇迹啊,电阻摔断腰

网友:
真是经验丰富,定位准确,换成我量一下正常估计就会跳过,看来也不能只看表,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