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VO x21屏坏了,按开机键震动,然后按开机键+音量减键有拍照声

楼主(2021-05-06):
∨iVO  x21屏坏了,按开机键震动,然后按开机键+音量减键有拍照声音,问下大神能不能判断主板是好的?

网友A:
找个手电照一下屏,看看是不是背光有问题。如果能看到字及画面,说明是背光坏了。如果看不到字,有可能是内屏坏,也有可能是主板不来信号,请高手来指点

网友:
主板坏的可能性很小  换屏测试下

网友:
这个至少证明主板可以开机,没有大问题。有没有其它功能问题不好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手电照一下屏,看看是不是背光有问题。如果能看到字及画面,说明是背光坏了。如果看不到字,有可能是内 ...

这个是冷光屏,没背光。LCD才有,这情况细看会发现是屏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