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700S-14ISK不触发

楼主(2021-05-06):
测试3v5v正常没有短路复位也正常,cpu供电部分的电阻RP155没有烧如何刷bios还是一样,无意中测量系统恢复按键只有0.09v然后把按键拆了马上触发。这种问题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
有些按钮时间长了会漏电,谢谢分享

网友:
联想机都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