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大佬知道这个ddr5的显卡显

楼主(2021-05-06):
哪个大佬知道这个ddr5的显卡显存掉点影不影响,显卡花屏了,才下来发现有掉点,买个新的焊上去不知道能不能用

#显存#

网友:
是七彩虹950,三星的512显存颗粒

网友:
量一下判断一下是不是有用点

网友:
这个是空点

网友:
再取一个打值对比,或找个显存引脚定义你看看

网友:
这个点你看线路就知道,肯定要补啊。

网友:
不影响,内角的四个掉了都没事

网友:
放大看,有没有线路。这样的不用补

这样的要补

网友A:
看走线100%不是空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走线100%不是空点

这种电源角不补都没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走线100%不是空点

不过我说的确实不够严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