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H30笔记本从小故障修成报废机-超级菜鸟级血的教训

楼主(2021-05-07):
首贴维修记录: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35234-1-1.html
使用一年后,故障复现,怀疑独立显卡接口卡又有接触不良现象。

2021-05-07 晚,拆机,再次加焊各接口卡座
   1、重焊”LED SW CNN“ 接口座,"屏线"接口座。
   2、经过反复尝试确认为屏线接口座接触不良,没有料件,只有弄好后用胶枪将其固定。
   3、开机使用一切正常,但是一个小时后,突然闻到一股胶味,显卡处下冒黑烟,估计是”LED SW CNN“ 接口座烧了。

2021-05-08 晚,拆机,检查冒黑烟原因。
   1、检查冒烟处"”LED SW CNN“ 接口座.
   2、找电路图,发现这里是DCIN,应该是一个高电压输入,至于是多少V,暂不清楚。
        反思:为什么能用一上小时冒黑烟,明明放大镜检查没有短路,发现上面有焊接时有很多焊油,难道是因为”焊油“导致的电离现象?
维修:
    a)、去除上面烧焦的,测试电脑6.5欧。怎么弄也是6.5欧,莫非后级断路?没PCB图纸,无从下手。
    b)、拆腾好几个小时,依旧上电冒烟。
    c)、来个狠点的,电钻伺候,直接钻个窟窿,我看你还冒烟不。实验证明,该冒烟的还是要冒烟。估计是后级短路,这里正好释放能量,自此,电脑修报废。

网友A:
把这一块烧焦pcb板用刀片割掉,把黑色的地方·清理掉直到没有

网友B:
主板烧成这样的话,一般是过流公公点也已经短路。可以跨过隔离电路,用烧鸡的方法测试一下。隔离的管子肯定也会烧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把这一块烧焦pcb板用刀片割掉,把黑色的地方·清理掉直到没有

试了没用,他是板极之间导致的,一上电就出现电离冒火花,原来只有一点,被我挖了好大个孔也一样,好像是三层板,中间一层是GND,背面与正面好你是DCIN.如果要阻止电离,得把正背面划1mm左右的铜箔且不能伤到下面的板子。而且过孔的也要清理干净,手术太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试了没用,他是板极之间导致的,一上电就出现电离冒火花,原来只有一点,被我挖了好大个孔也一样,好像是 ...

最主要的是没有PCB图纸,挖掉的电路没法复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烧成这样的话,一般是过流公公点也已经短路。可以跨过隔离电路,用烧鸡的方法测试一下。隔离的管子肯定 ...

恩,感谢大神指点!

网友D:
血的教训,看来这个真得小心点,检查仔细了

网友:
哎,难搞啊,钱难赚

网友E:
为啥还要钻个窟窿呢,楼主真的是太狠了

网友F:
我就是来看你翻车的666

网友G:
看着没什么东西  怎么会报废呢

网友H:
挂的不明不白……

网友I:
你这修到废也没捞个经验  。

网友I:
这种板层打火 不要垂直挖 倾斜一点磨  一般能修好  只是多少会有功能缺失了

网友J:
终于又多了一块电子垃圾

网友:
引用 网友D:
血的教训,看来这个真得小心点,检查仔细了

这次是失误原因主要有些得意忘形了。以为自己焊接技术绝对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种板层打火 不要垂直挖 倾斜一点磨  一般能修好  只是多少会有功能缺失了

谢大神指点。挖了后才发现是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挂的不明不白……

还真被你说对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焊油导致,还是因为哪儿有短路导致电流过大烧坏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着没什么东西  怎么会报废呢

当然,看着没东西,座子被我给拆了。不然怎么打洞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就是来看你翻车的666

看来你车翻得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啥还要钻个窟窿呢,楼主真的是太狠了

因为怎么弄都要打火,所以就给他挖个洞看看,因为没有经验,垂直打孔是不对的,依旧造成板层间打火。

网友:
引用 网友J:
终于又多了一块电子垃圾

我还在找点位图,正好可以拿来练手呢。不坏我还舍不得练呢。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这修到废也没捞个经验  。

经验还是有点,就你说的那个,不能垂直挖洞。

网友:
应该可以救一救

网友:
没点位图,对我们这些菜鸟估计有些难,还得多泡泡坛子学习哈。

网友:
恭喜楼主,料板加一

网友K:
焊油不会导致短路,显卡做BGA都要涂抹焊锡膏也没见到有短路

网友L:
打洞是个细活,稍不注意可能就废了

网友:
楼主是个狼灭

网友:
给点拯救的建议呗,有大神还有可能修复,我没有PCB点位图,就无从下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打洞是个细活,稍不注意可能就废了

没有点位图,我估计只有当废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焊油不会导致短路,显卡做BGA都要涂抹焊锡膏也没见到有短路

那该不会是我焊短路了吧?那就好奇怪,明明还用了接近一个小时,要是短路,估计机都开不了,不解。

网友:
没点位图,要去爬电路图,好难。

网友:
板层短路需要挖出梯田一样的坑能看清楚每层板的间隔

网友:
血的教训,看来这个真得小心点

网友:
每天进步一点点

网友:
用电转?你真是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