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va7se 无基带 +不读卡二修

楼主(2021-05-07):
摔机 无基带 同行修过 功放射频部分都被动过有很多焊油 主板还有些弯 我先把同行动过的部分再重新取下再焊接一遍 还是不行 仔细观察 看到射频ic处凹陷比较重  射频ic我重做过不行 就在网上买了个 换了后有基带了

网友:
更换的射频是hi6365 GFCV100

网友:
修好基带后测试又不读卡 开始以为是板层断线都准备放弃了 再最后一次观察下 发现了 卡槽出也弯的明显而且 里面卡槽芯都有断的 后面就拆开卡槽 更换卡槽芯 (换的是oppo a83料板上的卡芯 )顺便把卡一处的卡槽芯看着像虚汗的地方在用洛铁给加焊了一遍 装上卡槽罩子 装机测试 修好

网友:
思路没走弯。不然累死人

网友:
学习了,有个摔的V30没基带还没开修

网友:
邯钢爱你爱你爱你斌

网友:
这一看就是老司机的手笔!

网友(2021-06-11):
大神级别的  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