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0 屏暗

楼主(2021-05-07):
今天接到时一台X200 屏暗,屏线的,灯管都换了,还是屏暗,怎么回事。

网友:
主板不正常吧

网友:
怎么个屏暗法 没描述清楚呀  是暗屏(背光完全不亮)还是屏幕亮度太低了

网友:
灯管 高压板 屏线 主板

重点先确定故障点

网友:
换灯管没用那就是背光电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