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ga 1070显卡电源芯片坏了

楼主(2021-05-07):
你好,evga 1070显卡电源芯片坏了,哪里可以找到电源芯片。谢谢

网友:
你怎么确定它是坏的呢

网友A:
点不亮,到电脑城找了维修说是电源芯片坏了,但是找不到配件,我看板子上焊了UP9511P的芯片,淘宝15块钱,为什么不跟我修呢,他可以挣150块。我真的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不亮,到电脑城找了维修说是电源芯片坏了,但是找不到配件,我看板子上焊了UP9511P的芯片,淘宝15块钱,为什么不跟我修呢,他可以挣150块。我真的不知道。

150发过来给我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不亮,到电脑城找了维修说是电源芯片坏了,但是找不到配件,我看板子上焊了UP9511P的芯片,淘宝15块钱, ...

把芯片换上还是点不亮,这下就懵逼了:jingxia:

网友:
你以为随便给你说下什么坏了就是什么坏了?

网友:
盲猜核心坏

网友:
芯片坏了就买一个试试

网友(2021-06-18):
在闲鱼遇上一个维修的师傅,叫我怎么测电压和电源芯片。我自己买了电烙铁,找到了华硕1070的电路图,找着出问题的up9511p电源芯片的12引脚的一个电阻,然后修好了。历时差不多2个月的时间。
1、显卡现象是黑屏,测量核心电压为0伏,显存电压为0伏,于是检查电源芯片up9511p,论坛上有该芯片的引脚图。
2、从论坛上找到的华硕1070显卡的电路图参考,12引脚应该是5伏电压,实际测试只有4.2伏(电压是插在主板上,通过万用表测直流电压)。evga的显卡跟华硕显卡的设计是不一样的,evga是非公版。只能参考这个线路图,在evga的显卡上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找连接12引脚的元件,结果见第4步。

3、参考up9511p的说明,这个电压必须超过4.3伏才会启动

4、对照华硕的电路图,找到了连接12引脚的一个电容,2个电阻。其中1个电阻引脚是5伏电压。跟电路图是不一样的。
从图上可以看到一个电阻被撞歪了。我先用电烙铁把这个电阻复位,但是电压还是不够只有4.2v,测量电阻发现电阻值1k欧姆,跟电路图比较,电阻值远远大于正常的20欧姆,导致输出的电压只有4.2v,而不是正常的5v。

5、于是我把这个电阻拆掉了。于是12脚的电压正常为5v了。显卡也可以用了

6,显卡正常,进入bios了。

网友:
分析到位,动手能力强。运气也不错,电源管理的VCC坏,后面电压都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