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老哥知道笔记本主板是怎么检测到具体的温度的阿

楼主(2021-05-07):
现在一个戴尔的3437,板号12314-1  DOE40-HSW,几分钟风扇狂转掉电,掉电之前会从45°突然涨到100°,有没有老哥指点下我该去查哪个信号

网友:
   做为迅维学员!!

     你可下载使用 鑫智造。。里面可能有思路与图纸

网友:
CPU旁有个温度计的,不对,应该是有个温控芯片,6脚或是8脚的,具体要看图纸

网友:
温度有好多个的,EC可以从CPU的PECI接口直接获取温度。EC还可以从GPU的I2C总线读取温度。老一点的主板需要温控芯片配合获取温度。

网友:
cpu挂了吧           用手摸摸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