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LX3能进BIOS,但是进系统黑屏

楼主(2021-05-07):
华硕P8H61-M LX3能进BIOS,但是进系统黑屏。系统重装也不能解决。或者用同样的H61板装好了系统,硬盘再上这个主板,也一样黑屏。

先前这个主板的故障是找不到网卡。细看发现是网卡可能被击穿了。拆掉换了一个上去就出现这个问题,现在网卡芯片也拆掉了,也是一样的问题。还有南桥发热有点异常。是不是跟桥有关?

网友:
这个应该是CPU 供电问题。有示波器,你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我小白,来学习学习

网友:
黑屏就是显卡,显卡就是桥,有道理!不装驱动试试!

网友:
感觉还是核显那边伤到了   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