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们帮忙看下这个显存供电芯片的5脚电压是多少V才合适

楼主(2021-05-07):
求大神们帮忙看下RT8120A这个显存供电芯片的5脚供电电压是多少V才合适,  是12V正常  还是3.3V才正常呢?

网友:
Supply Input Pin. Connect this pin to a well-decoupled 5V or 12V
bias supply. It is also the positive supply for the lower gate driver,
LGATE.
电源输入引脚。将此引脚连接到一个去耦良好的5V或12V偏置电源。它也是下栅极驱动器LGATE的正电源

网友:
4.5V至13.2V均可工作。3.3V不行。

网友:
12V比较合适。。。

网友:
直接由pex12v供电

网友:
12V的外接供电

网友:
应该是12v吧

网友:
应该是12v,手册上写的都是范围值

网友:
查看芯片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