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网卡芯片通用吗

楼主(2021-05-07):
8111h和8111g
开始是3vsb短路,摸到网卡芯片边上的一个电容烫手,换了一个一样的电容就好了,但是网卡进系统不能识别了,而且主板上的红色usb和键盘鼠标接口也不能用了。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芯片引起的

网友:
芯片已经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H替代G,G不能替代H

网友A:
替换了还是不能识别,供电条件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替换了还是不能识别,供电条件正常

不识别说明与桥之间不正常

网友B:
遇到过很多换上去网卡灯都没有的  进系统可以上网  就没有管了   你进个系统看看能不能打开网页上网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到过很多换上去网卡灯都没有的  进系统可以上网  就没有管了   你进个系统看看能不能打开网页上网

现在是不识别,供电3.3v和1v都有,红色usb接口插键盘也不亮灯,但是测量有5v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到过很多换上去网卡灯都没有的  进系统可以上网  就没有管了   你进个系统看看能不能打开网页上网

这个主板是双io,io也有一个bios ,网卡芯片型号变了是不是要改这个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到过很多换上去网卡灯都没有的  进系统可以上网  就没有管了   你进个系统看看能不能打开网页上网

系统里面没识别到网卡,3.3和1v有。红色usb接口也不能用,灯都不亮,但是usb上5v供电也有

网友C:
我觉的你应该先换手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的你应该先换手机

已经够清晰了小米k30

网友:
用Gr替换过H,是没问题的

网友:
查两个芯片的引脚定义,完全相同可以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