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1080ti 晶振疑难杂症 求教

楼主(2021-05-08):
开始没核心显存供电 拆了 一个双二极管 供电都正常了 不显示 也没有任何短路 后来发现晶振一脚 对地阻值无穷大 一脚波形不对 只有3m的频率并非27m 加焊核心无果   不知道是不是核心时钟模块损坏

网友A:
晶振分有缘和无源,但是通往核心开路100%有问题。

网友B:
这个问题,应该先换晶振和协振电容啊。怎么直接干核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应该先换晶振和协振电容啊。怎么直接干核心了?

因为晶振 电容一起拆了依然开路 无穷大 我寻思核心虚焊干了还是 无穷大  估计核心时钟模块损坏还是 PCB断线 不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应该先换晶振和协振电容啊。怎么直接干核心了?

而且就算晶振坏或者谐振电容坏 一起短路 不应该是开路啊  等钢网到了拆核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晶振分有缘和无源,但是通往核心开路100%有问题。

是啊  只能拆核心看是否PCB断线或者 打核心连接晶振那个点 阻值是否开路 如果开路 我觉得应该是 时钟模块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