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7559 不充电

楼主(2021-05-08):
接到一台戴尔的7559笔记本,通电大短路5A,拆机后没看到有明显烧糊的地方。测公共点阻值为0。用烧机很快找到了电容。去掉电容在通电不短,触发显示戴尔LOGO后掉电,检查后发现保护隔离第一个管子PQ40击穿,换了以后。能系统提示电源已接通正在充电。过了一二十分钟,电量也没动。拔掉电源,电池可以放电,换了原装充电器,故障也一样。会不会是电池问题呢?买了一块新的电池换上去也是故障依旧,只能把电池退了。网上买了工厂程序刷了一个,不行。在论坛下载了几个程序也不行。考虑这个充电芯片24780S坏的比较多,就换了一个,故障还是依旧。
查了一下充电芯片的主要引脚,
查引脚定义
4角ACDRV   25V
28脚VCC  19V
6脚ACDET为2.7V
24脚ERGN为6V
5脚ACOK  3.3V      这些应该都是正常的。还有什么条件要查。请各位师傅帮忙指导一下,谢谢。附电路图

am9a 有广达时序.pdf

网友A:
查充电上下管、电池隔离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充电上下管、电池隔离管

这个也都换过了。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也都换过了。不行

电池和EC、充电芯片间有数据交换,用示波器量下充电数据,试试换EC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和EC、充电芯片间有数据交换,用示波器量下充电数据,试试换EC

这个ec也都换过了。也不行

网友:
1、进bios看看正确识别到适配器没?
2、进bios看看正确识别到电池没有?
3、继续换一个电池试试看
4、测量电池电压与+VCHGR的电压进行比较,看一下芯片是否开始充电

根据上面不同的结果再进行下一步针对性的维修。

网友C:
测一下电源接口处两个隔离mos管7004a有25v没有,如果没有,把两个一起换掉再测,有25v就可以充电了,昨天晚上刚修两台

网友D:
保护隔离管都换掉试试,,这种情况就是充电没有升压所致,,换个升压电容试试,,电池的数据对地阻值多少,数据线上多数会挂个保护二极管,换了试试,,

网友:
按充电原理足一排除,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换原装适配器没有?

网友E:
这个机器我修的多大短后烧隔离管 换了就好 你看是不是隔离管换错了P管N管分清楚

网友:
ACP ACN也要测一下

网友F:
是不是用的原装适配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一下电源接口处两个隔离mos管7004a有25v没有,如果没有,把两个一起换掉再测,有25v就可以充电了,昨天晚 ...

25V有的,保护隔离管子 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保护隔离管都换掉试试,,这种情况就是充电没有升压所致,,换个升压电容试试,,电池的数据对地阻值多少, ...

25V升压有的,你说的那个我在换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机器我修的多大短后烧隔离管 换了就好 你看是不是隔离管换错了P管N管分清楚

隔离管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用的原装适配器

原装电源也试过了

网友:
DELL不充电的百分之90都是适配器识别信号出问题了

网友: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63001-1-1.html
这两个帖子是我修的DELL不充电的案例 你看看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换了4.62的,难道是电源小了?

网友:
ACP ACN反馈有的

网友:
查电池识别信号

网友G:
我遇到过相同的,是隔离管击穿造成的

网友H:
大短路的话电池问题比较大!因为电池会保护的,如果排除电池问题的话查PS-ID正常的话考虑干EC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遇到过相同的,是隔离管击穿造成的

隔离管换过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H:
大短路的话电池问题比较大!因为电池会保护的,如果排除电池问题的话查PS-ID正常的话考虑干EC呢

PS-ID  3.3   EC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PS-ID  3.3   EC换过了

实在没有头绪就取华泰本本那里买块料板回来搬

网友:
像你这个情况要去查一下时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