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技嘉B75-D3V开机就这样。。怎么搞?

楼主(2021-05-08):
请教大神技嘉B75-D3V开机就这样。。怎么搞?

已刷过M_BIOS,  B_BIOS没动。还是一样。。。。

网友A:
独立显卡还是集成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独立显卡还是集成显卡?

用核显的。

网友:
换个cpu或cpu重插一下试试

网友:
显示器问题

网友:
不是。这个显示器修了N多主板了

网友B:
我试试看。如果是核显出问题,怎么搞?

网友:
图2像BIOS问题,拆掉B-BIOS,刷M-BIOS

网友:
等,让它自行恢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试试看。如果是核显出问题,怎么搞?

如果是核显问题 拆CPU。重封装,你信么~

+独显啊

网友:
图一有可能是核显问题,有可能是核显供电不良,图二就像楼上说的,有可能是bios问题

网友:
1.8v或者0.9v电压过高过低导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试试看。如果是核显出问题,怎么搞?

用的vga吗,是的话加焊vga芯片

网友:
先刷BIOS  不行查电压  再搞核显

网友:
我们修电脑最好是多准备些附件,必要时可以用替换法。

网友:
两个BIOS都要刷

网友:
看看是不是某个电压高了  不行就有肯能是南桥了

网友:
我水平有限,判断不出来。

网友:
曾经遇到过,pch电压偏高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