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u4000u 版号UX310UV REV2.0不开机 去掉电池自动开机,显示红色LOGO F2进不到BI...

楼主(2021-05-08):
华硕u4000u 版号UX310UV REV2.0 故障现象,电池状态按开关不开机,去掉电池用插上适配器自动开机能进系统正常使用,第二开机华硕LOGO红色,进不到BIOS,按F2进BIOS,死机 灰屏,客户送售后检测,主板问题换主板1500,检测费100.维修过程,1 去掉电池,插上适配器自动开机,进系统功能正常判断属于正常情况,表明上电电路没问题 ,问题出在EC开机电路方面 。
                2 鑫智造点位图不完善 ,寻味网站下载点位图是反的 ,参考检测EC开机条件 均正常 ,EC在WiFi网卡下面 型号为 QFN封装的自带程序的 IT8995VG-128,
                3看到主板还有个8M BIOS芯片,刷程序后故障依旧,判断EC各条件正常不出开机信号到CPU ,EC出问题机率较高 。没现货要定 。客户急要 。

最后解决方式 :风枪350度加焊EC,问题解决 ,收费150。为客户节约一千多 。客户好评。原来是EC虚焊。
附带8MBIOS

网友:
这个机器EC不自带程序,程序外挂的。

网友:
厉害,技术高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