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维修显卡 七彩虹GT 730K求助!

楼主(2021-05-08):
   现在笔记本行情不好,学习维修显卡中,现在接到一块七彩虹的GT 730K 花屏,三星显存。电压和显存的对地值都测过,没测到异常的。想用软件测试但是不知道应该用做到硬盘的那个还是做到U盘自动扫描的,想问问GT 730K的测试方法。现在用那个做到U盘自动扫描的,出现的是FAIL,应该是没找到这个显卡吧。 刚接触显卡维修,虚心请教大佬们。

网友A:
这不是显存测试有问题?输入命令查看啊

网友:
你是说这个是测试完成了,输入命令查看测试结果吗?我以为是没有识别到这个显卡呢,我输入命令查看一下。可以问一下,这个U盘的自动测试的。支持的显卡类型多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显存测试有问题?输入命令查看啊

你是说这个是测试完成了,输入命令查看测试结果吗?我以为是没有识别到这个显卡呢,我输入命令查看一下。可以问一下,这个U盘的自动测试的。支持的显卡类型多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是说这个是测试完成了,输入命令查看测试结果吗?我以为是没有识别到这个显卡呢,我输入命令查看一下。 ...

不知道,新版本软件会支持新的卡吧。看看有没有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新版本软件会支持新的卡吧。看看有没有报错

好的。我看看。一般正常就是显示PASS,有问题就是显示这个FAIL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新版本软件会支持新的卡吧。看看有没有报错

这个应该是A1出问题了吧

网友B:
查看结果显示的是A1有问题吗?这个是逆时针数的话,核心右下角就是A1吗?A1通道是包括背面还是正面这两颗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看结果显示的是A1有问题吗?这个是逆时针数的话,核心右下角就是A1吗?A1通道是包括背面还是正面这两颗呢 ...

a1好像是最下面那个

网友C:
正面靠近金手指的那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面靠近金手指的那颗

好的。我找颗显存换换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