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85M-D3V跑完码掉电

楼主(2021-05-08):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26475-1-1.html这个贴子里看到 的  测电压只有0.6V 和3.3短接可以正常。
VCC3_DAC电压不正常 应该是通病

网友:
最后几张图是传错了 !可以当没看到!

网友:
彩彩彩,过来看一下

网友:
多少年的通病了

网友:
意思是那个管子挂了?

网友(点评):
对的 但是拆下来测不出来 只能换上去才看的出来

网友:
貌似遇到过好几次这种情况   以为桥坏了

网友:
感谢分享,通病,收藏下,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我觉得应该是通病,但是主要是没有修过卡,所以不敢下定论,

网友:
正常是多少V

网友:
应该是通病,我现在手头上有一块二修的,也是这个问题,只有0.7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