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 E801P触发定电流0.043

楼主(2021-05-08):
     接到一台惠普TPN-C129 版号 LA E801P 开始是触发掉电 拆下来裸板上电是触发到0.043 看着这电流应该是什么电压没有出来 然后开始找图纸看一下 先打开鑫制造 发现没有 然后到论坛找也没有 不是吧 看着这机器也不是很新啊 怎么没有图纸 之后去某宝问一下也都没有 无图无点位。

      只能找找芯片看有什么电压没有出来了 测供电 待机3V5V正常 内存也有了 然后测剩下的 发现靠近CPU那边的没有电压 独显也没有 找一下二级3 5V正常 还有1.8 1.0 都出来了 然后找到EC芯片脚位看看 测了一下 发现CPU供电的开启信号也发出了 不出CPU供电 看着cpu旁边还有驱动管 应该是管家供电 测供电开启正常  还不出供电  然后找到CPU管理芯片看看 找到供电脚 测4.1V 测开启3.3 也有了  后面想想 会不会是CPU管理芯片这个供电不够 导致不出供电。

         然后看着线路有个经过一个电阻 测一端5V 另一端4.1 咦 感觉找到问题了 会不会这个电阻阻值变大了 然后拆下来 打一下脚位阻值没什么问题 量一下电阻发现有99k了 由于不知道电阻本身多大 随便找了以前拆下来的1K上去看看 发现上去一点而已 索性直接拆掉 直接一坨锡 在触发看电流已经跑码了 直接装机 亮机图 求加分 加分!

网友:
这个案例很特殊啊  学习了

网友:
如果是供电限流,一坨锡应该也没啥毛病!就是安全度降低了,芯片堪忧

网友A:
测到CPU管理芯片电压4.1V就应该发现这个电压不正常了,一般是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到CPU管理芯片电压4.1V就应该发现这个电压不正常了,一般是5V

对的 一般是5V 看到就知道不正常了

网友:
学习到了     思路很清晰,不过这种电阻坏的情况还是少

网友:
同款万用表

网友:
供电脚的电阻一般0欧或2.2吧。。。

网友:
捡钱了,真牛666

网友:
思路清晰  下次遇到同样故障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  让维修少走弯路

网友(2021-07-25):
楼主描写维修过程清晰,有教程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