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A78L-MLX3艰难维修

楼主(2021-05-08):
        此贴为本人在论坛处女作,望大神们口下留情。  废话不多少,接一块板,版号如题。不开机,二修。已经在别处修过,开机完全无反应,上家有飞过线,从绿线到IO边。查图发现飞线正确,但是按开机键时,绿线保持4.2V电压没有拉低动作。断电,在IO37脚打阻值,发现无阻值。怀疑IO坏(型号IT8771E)。        网购同型号IO换后,量阻值回来了,满心欢迎的以为可以手工了。插诊断卡开机,发现档D1,循环跳。心想跳D1那是内存的事啊,量内存电压,只有1.37V,偏低。正常应该是1.5V左右。测量120脚240脚VTT-DDR  0.68V偏低.     236脚SPD3.3V正常 1脚基准电压0.68V也偏低。  168脚复位脚无电压。        跟换内存PWM芯片RT8120H后,发现电压一样丝毫无变化,插不插内存都一样,诊断卡都是循环跳D1,内存电压还是1.37V。看代码不停循环跳,考虑有可能BIOS问题,刷之,无效。一时间走入死胡同。冷静下来后,观察全板,除了IO,其他的地方都没动过,对照点位图又打了下IO周边阻值,发现RSMRST,和PWROK两脚阻值都只有几十欧,明显偏低,当时心凉了,这两个信号可都和南桥相通的啊,难道桥挂了?取下IO后,再一量,阻值回来了,心想可能是买的个坏IO吧,准备重新买个。因此IO不带程序,所以当时直接买的全新的。心想我不会这么背啊,买到坏的了。又一想,会不会是装的时候没上好?把焊盘拖平后,用风枪重新上了一次,再开机,跑码亮机了。估计还是第一次大意了,IO没上好导致的。

网友A:
细节决定成败,,楼主NB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细节决定成败,,楼主NB

哪里哪里,我是菜鸟。

网友:
手功不过关

网友B:
拿8核的 FX8300 来试机吗?楼主威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拿8核的 FX8300 来试机吗?楼主威武!

这个还真大意了

网友:
刚开始能做到这个水平不错了。恭喜楼主技术学成功了!

网友:
那颗推土机的U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