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师T90-T 暗屏

楼主(2021-05-08):
机械师T90-T 暗屏,B26虚焊了,补焊就行,不知道是不是通病。
暗屏
通病

网友:
B26是个什么芯片

网友:
估计不像 你仔细查查 空焊可能性不大

网友:
拆板量着是开路的,准备换一个保险的,补锡再量有通了。可能运气好

网友:
直接一坨锡搞定

网友(2021-07-25):
会很晚回单位的我

网友:
我觉得会返修 一般都都保险阻值变大了
用0欧姆电阻换 放心

网友(2022-08-13):
b26是个什么元件啊?

网友:
是 国产的这个供电都爱坏

网友:
是不是那个保险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