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这样的电容是不是叫爆浆?

楼主(2021-05-08):
主板上这样的电容是不是叫爆浆?还是氧化了?电容是不是有问题了?

网友:
应该是爆了,不过固态电容很少见这样的

网友:
看起来也不严重

网友:
这个应该是受潮长发霉啊。

网友:
这个很少能看到这样的情况

网友:
这种有的从下面鼓的

网友:
是在潮湿的空气中受潮氧化了。

网友:
腐蚀了而已  没有爆浆   这种是电脑长期放在恶劣的环境使用导致

网友:
你这是散热器压的,不是爆浆。电容爆浆就直接破了。你这个看图周围电容都有被压的痕迹。很明显是散热压得太紧

网友:
电容好的,拆下上电桥测试

网友:
固态电容爆啥浆呢?

网友:
看来得仔细看看了

网友:
固态电容不是铝壳塞点纸片吗,咋会爆浆

网友A:
这是白带增多,还干了

网友:
天啊,被老鼠咬了一口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白带增多,还干了

老哥经验丰富啊

网友:
环境又湿又多灰尘。

网友:
这是壳子损伤了吧,万用表量下阻值是不是正常不就知道坏没坏吗?

网友:
明显受潮氧化了

网友:
这种是固态的,应该是表面发霉了吧

网友:
铝外壳受潮表面氧化,一般来说,电容本身还是好的。

网友:
这玩意没有爆浆的,不是电解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白带增多,还干了

网友:
固态不会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