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笔记本VCC_CORE无电压,最近碰到两台没搞定,是不是CPU坏了

楼主(2021-05-08):
第一台我还换了PU603还是老样子最后放弃了,第二台目前还在我手上,跪求论坛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
有没有大神帮我分析一波

网友:
4代以上90%都是cpu

网友:
换Vcore供电芯片没有意义

网友:
这手上一台刚换的PU603芯片可以了,幸好上次一下买了10个,完美搞定,谢谢各位

网友:
CPU可能性大 不出svid

网友:
PU603的工作条件都正常了么,13脚有波吗,前级还有一个PWM芯片吧

网友:
前两天有个联想五代的加焊cpu好了一天,第二天又挂了。。。vr_on电压偏低,加焊就ok了。。。

网友:
en. vcc. Vin. 3.3V.5v.19v

网友:
这个core我见过两个是u坏的,加热下就会好一会然后又原样子了,放弃了最后。

网友:
检查一下PU603的工作条件

网友:
多换几个复合MOS试试,还有注意焊接是否到位。

网友:
这芯片真是简单多了,直接变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