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小新 700 不开机

楼主(2021-05-08):
联想小新 700、最开开始的毛病是、开机进系统鲁大师 压力测试就掉电、然后的拔掉电源再开机才能开、
一个月之前我换的桥、好了、问题解决了、
然后就是我又换了一个桥、再短接D4002的时候短路了、

第二个桥、然后就是开机电流微微抬起、不开启S4电压、
查SLP_S4 经过的原件、对地阻值500多、正常的、

U4002跟PU5105\有一个料版、直接换了、还是一样的、ec也换了、

从原来的0.007A —— 0.015A 3v5v 待机开机后出来的、桥的1.0V供电 PL5201出来了、S4状态的电压一个都出不来、
现在是桥也换了 EC也换了 、实在是没头绪了、难不成我的桥又是坏了的?

换桥后的ME 也是改了的、所以不用怀疑了!

现在是一点思路都没有了、求大神给点思路吧!昨天修到了半夜12点 、今天到现在是一点思路都没有了!

15221-1M 已配置 me 亲测 换桥后 开机快!.bin

小新700 15221-1m 淘宝买的.BIN

网友A:
示波器看看S4是出来下掉了还是没出来   还不行再换个桥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看看S4是出来下掉了还是没出来   还不行再换个桥试试

用示波器抓的时候 S4没有波形、s3瞬间有一个上拉的动作、s4一点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示波器抓的时候 S4没有波形、s3瞬间有一个上拉的动作、s4一点都没有!

有没有仔细查下S3啊,会不会S3出问题,导致S4  S5不能发出!

网友:
最终确定 主板板层有问题,按压板层有时候能开机,

网友:
哎,换板吧,老哥

网友:
修机人真的累

网友C:
开头就错了,D4002可以拆掉不要,

网友:
板层问题搞死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头就错了,D4002可以拆掉不要,

没遇到过,拆掉就行?不起保护作用了呗?

网友D:
感觉应该还是在EC这里出问题

网友:
D4002可以拆掉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应该还是在EC这里出问题

还EC呢?原版拆机的都不行

网友(2021-07-26):
小新 14ITL-2021也遇到这个问题,必须按压才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