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用副厂屏幕吗?有没有跟墨镜不兼容的情况?

楼主(2021-05-08):
最近很苦恼,试过一些副厂屏幕,有些色彩还说的过去。但是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带上墨镜之后,因为墨镜是带偏光的,在某个角度,横着或者竖着的时候,就会看不见,应该是和屏幕的偏光冲突了。原厂屏幕只是在一个很小的角度变暗一点点。
请教大家用副厂屏的感受,有没有好的推荐?
问题

网友:
通常是开车要戴墨镜,还得开导航,看不见就比较悲催,虽然只是一个角度,如果碰巧就是你习惯用导航的角度就很郁闷

网友A:
开车戴墨镜不安全
jiubai18
是么,可是大太阳刺眼,路都看不见啊,而且我觉得墨镜因为偏光,过滤掉了许多白云的乱反射,路面看起来更清楚啊
详情

网友:
开车玩手机不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车戴墨镜不安全
是么,可是大太阳刺眼,路都看不见啊,而且我觉得墨镜因为偏光,过滤掉了许多白云的乱反射,路面看起来更清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