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笔记本阴阳屏修复2020年5

楼主(2021-05-08):
华为笔记本阴阳屏修复
2020年5月8号
接到一之前进水的华为笔记本,客户以为会没事,当时也能正常使用就没处理,过了几天发现不开机了,这才拿过来修。
拆开发现开机键及屏线附近进水腐蚀严重,马上处理,装机测试等待结果,发现还是不行,看键盘大小写键可以切换,再测量屏幕接口工作条件,屏供电以及显示信号线均正常,背光升压也有。发现正常,应该是屏幕坏了,于是冒着风险顶着压力拆屏幕。
好不容易屏幕修好了上机测试,发现阴阳屏/流汗,按照手机的经验是背光回路(CAT)出现了问题,背光正极(ANODE)肯定没问题,要不然屏幕也亮不了。没有电路图,那就根据屏幕接口跑线寻找连接的元件,发现了背光升压ic,和一般的设计不一样,这个灯控在主板上,根据芯片表面丝印查到了具体型号,分析其工作原理,发现led4回路阻值不正常,接近0,其他几路都是630左右,应该是芯片问题,因为我之前拆焊过芯片,有点怀疑是没装好,又出现拆装了一次,阻值依然不正常。拆了芯片阻值就正常了,好,那就换芯片!
等啊等,芯片到货,马上开干,QFN封装的芯片焊接时要注意每个引脚上都要有锡,尽量均匀,中间肚皮的锡不要太多,避免短路,最后看到每个引脚引脚上都有锡就可以了。
装机测试屏幕背光已经正常,故障消失,结束!

网友:
好经验 华为的机子会越来越多

网友:
时间是2021年

网友:
楼主 厉害 牛笔华为的机器还没有修过

网友:
LED驱动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