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開關電源版

楼主(2021-05-08):
情问top 221p 电流重载过大 老是炸掉 已炸三颗 top 221p芯片 电源版重要部分零件都以更换 检测都没问题没短路 我现在怀疑是副开关变压器短路 变压器短路电表示测量不出来的 要替换也不知道他的二次侧电压输出是多少 目前只ˋ知道是供待机电压使用 情问有经验的师傅给个建议指导 谢谢 卡了2个星期  修这块电原版好像踢到铁板

网友A:
这个IC一烧,特别注意的是那供电的限流电阻,有时候他只是变值大了几欧而已,你测的时候感觉是正常。但是就是容易烧。反正IC旁边的所有元件都要认真测量清楚。如果都测量清楚最后怀疑的只有IC的质量问题了

网友:
是不是买到水货221?可以用拆机225试试

网友B:
应该是淘到不好得芯片了我也遇到过这种老炸电源IC得后来换个拆机件就好了!

网友:
我修过一次,rc吸收好的?

网友C:
变压器可能有匝间短路,电桥可以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淘到不好得芯片了我也遇到过这种老炸电源IC得后来换个拆机件就好了!

之前旧的top 221p 是不会炸 但芯片没完全启动 所以电压没16v 来启动3842 故换新连烧3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可能有匝间短路,电桥可以测

謝謝 搞了好幾天 炸到都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IC一烧,特别注意的是那供电的限流电阻,有时候他只是变值大了几欧而已,你测的时候感觉是正常。但是就 ...

谢谢 你说的没错 我都有测量没问题 但我没换 我应该都要换过

网友D:
高变应该没问题,外围RC电路检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高变应该没问题,外围RC电路检查一下

检查了都没问题 只是没换新的 感谢你

网友E:
保证TOP是全新原装货的前提下:D极吸收回路,300V供电(这个容易忽略)。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
图画的真漂亮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保证TOP是全新原装货的前提下:D极吸收回路,300V供电(这个容易忽略)。

副变压器被新的top 221p 短路 炸掉 已造成短路 自己不会绕线 已送专业修电源板商家修理 他说可能是我在淘宝网买的top 211p 不良 买到黑心货 我目前等商家维修鉴定 本来原厂 top 221p 有点不良 有时候会开机 有时候不会开机 不开机的时候没待机电压出现 可以开机的时候待机电压会出现 后来测量是原厂top 221p 有点不良 有时完全启动 有时没完全开启 于是去淘宝网买了3颗 top 221p 没换没事情 换掉连3颗都炸掉 连同我的副变压器被带走 具体维修情形等修好 在和各位报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副变压器被新的top 221p 短路 炸掉 已造成短路 自己不会绕线 已送专业修电源板商家修理 他说可能是我在淘 ...

220v回路串个60-150W的白炽灯泡,变压器就不会挂了。 阿弥陀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