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扬天S4150-00 报警:2长3短+2短

楼主(2021-05-08):
请高手指点这报警是啥意思,在此先谢谢了!开机报 2长3短后停一秒后再报2短

网友A:
有人说是键盘问题,我觉得是BIOS问题,可以刷BIOS断开所有外设试试。

网友:
先易后难,一个个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人说是键盘问题,我觉得是BIOS问题,可以刷BIOS断开所有外设试试。

一体机   没插键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