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神州战神ZX7-SP5D1蓝天模具笔记本

楼主(2021-05-08):
求助!神州战神ZX7-SP5D1蓝天模具笔记本不触发,只能单独电源或者电池重插拔一次才自动开机!注意是自动开机。进系统后一切正常!
       Rtc电池电量正常,放电无用!

       开机排线的开机信号插电池时候15v,插电源时候19v,判断是不正常的。正常应该是3.3v.
手上没有图纸,根据经验这开机信号线应该是ON/OFFBTN#信号。且这个信号应该间接和RTC电路,3VALW,EC还有南桥(PCH)相连。
     能有这个电压应该是电源电池的电直接过来了,但是此脚并没有和电池电源相通。想想也不可能,因为这样PCH,EC早就冒烟了。
   我是拔了开机排线才量的,会不会插上变成3.3v?等会再试插上量。
    会不会这个电脑就是这样设计的呢?
    我是小白,望大佬们帮忙判断一下。

网友A:
这个机器开机键电压插适配器正常是19V的,你可以找其他型号的图纸参考一下。只要代工同是蓝天的,就都是差不多的

网友A:
这机器用一个8脚IC转换开机信号,这个IC容易坏,是通病。型号我不记得了。你自己查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开机键电压插适配器正常是19V的,你可以找其他型号的图纸参考一下。只要代工同是蓝天的,就都是差不多的

噢,我从来没见过开机小板上链接开机按钮的电压那么高的。这种电脑也是第一次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用一个8脚IC转换开机信号,这个IC容易坏,是通病。型号我不记得了。你自己查一下吧

老大,大概靠近哪个位置记得吗?

网友:
正常靠近EC旁边的,你可以追开关就能找到了,那8脚IC和普通8脚MOS管一样大小的

网友:
蓝天的开关脚 19v是正常的 更换p28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