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显卡掉了一些点,该怎样补上去呢

楼主(2021-05-08):
取显卡掉了一些点,该怎样补上去呢,求大神指点

网友:
打开点位 看看有几个是有用的点

网友:
找个料板照位置补

网友:
有连线的补下

网友:
我卖个料板给你。

网友:
我这个没救了?

网友:
空点位不用补

网友:
有用就盘线

网友:
看看是不是空点  找个点位看看

网友:
用刀片刮一刮  有线的就拉线  没有的就是空位  不用管

网友A:
这种显卡也能取掉点?不会是摔过的吧?看起来都是空点。。。图片看不清楚。。

网友:
你的老师没有教你飞线吗?

网友:
老大你这个太多了

网友:
这有点多,难度有点高,需找个安静一点的地方补

网友:
上显微镜,看有连线的就补。

网友:
基本没有救了

网友B:
温度不到,就开始翘,翘完以后,可以做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温度不到,就开始翘,翘完以后,可以做料。

温度把握的挺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显卡也能取掉点?不会是摔过的吧?看起来都是空点。。。图片看不清楚。。

客户描述进系统黑屏

网友:
感觉都是空的

网友:
我看高手是用刀片刮开,用细铜线盘个小圈圈焊上,再上绿油,再刮开上焬,这得需要技术阿

网友:
可以救,需要飞线联系我

网友:
掉那点飞飞线就可以了
点那么大

网友:
温度没到吧  你这个图片太模糊了  放近点看  而且旁边白色的地方全部都要刮开 不然看不到走线

网友C:
你这个芯片一看就是温度没到 强制拆下来的 有些点都没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芯片一看就是温度没到 强制拆下来的 有些点都没融

温度已经到二百多了,温度在高的话也不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温度已经到二百多了,温度在高的话也不好的

还是你温度没掌握好 不然不可能出现这样情况的 我都是看焊点融化了再取的  也就是能动 退一万步讲 芯片坏总好过主板报废  0.0.

网友:
拿刀片慢慢刮出线,一个一个飞线,有的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温度已经到二百多了,温度在高的话也不好的

上下一起加热就容易取下来了

网友E:
补个屁啊,放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补个屁啊,放弃吧

换板子

网友F:
翘之前不会用软刮刀探进去试试啊。直接就敲。新手胆子就是大

网友:
引用 网友F:
翘之前不会用软刮刀探进去试试啊。直接就敲。新手胆子就是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