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X250不定时掉电

楼主(2021-05-08):
机型:ThinkPad X250,板号:NM-A091

接机故障:碎屏,开机不定时掉电,有时能进系统,好的时候进系统能坚持十几二十分钟,有时还没进系统就掉电,掉电后有时自动重启,有时直接直接关机
接电源待机电流0.01正常,开机几次试验,故障如机主描述不定时关机或重启。一时感觉无从下手,先换屏再说,换屏过程就不发了。
已换好屏开机

换完屏再开机实验,掉电故障依旧,怀疑有虚焊或是接触不好,仔细观察主板未发现问题,开机中反复按压主板相关芯片及接口,也未发现有明显接触不好的地方,感觉有点棘手。
细细思索后,决定先从BIOS下手,论坛下载一BIOS刷上再说。

刷好BIOS,目前正在烤鸡中,已过半小时未出现掉电现象。
到晚上再说,如果仍未掉电即可证明BIOS问题导致。

网友A:
摔坏的机器会摔到BIOS?还是BIOS芯片脚位摔松脱位了?

网友:
掉电问题,最难修

网友:
有可能,我有个华硕就是bios的问题,不定时就掉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摔坏的机器会摔到BIOS?还是BIOS芯片脚位摔松脱位了?

芯片没有松脱,但不确定到底是不是BIOS问题,目前烤鸡观察正常!

网友:
至此时已开机4个多小时,播放完6集电视剧,未出现掉电现象,基本可断定掉电原因为BIOS问题导致!

网友C:
这编程器读出全f能用吗?我有个也是读出全f或全0和f,用16进制软件查看也是这样,刷进去的bios都不知道有没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没有松脱,但不确定到底是不是BIOS问题,目前烤鸡观察正常!

问这问题的哥们,估计刚入行

网友:
烤鸡用啥烤的

网友:
RTC电路的电容重点检测

网友:
通病 BIOS坏

网友D:
先摔得屏还是先掉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摔得屏还是先掉电的

不清楚,客户也没说,估计是经常掉电才摔机器的,哈哈

网友:
          掉电和不定时死机这种故障修起来最难受。

网友:
好了就好,捡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编程器读出全f能用吗?我有个也是读出全f或全0和f,用16进制软件查看也是这样,刷进去的bios都不知道有没 ...

刷不成功肯定会出现不上电或是其他怪问题的

网友E:
不错,很快就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错,很快就修好了

运气好,要是刷了BIOS也不行那就头大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