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502 死机通病,重装系统后开机同样死机。

楼主(2021-05-08):
小白发帖已解决苹果A1502死机 ,过来开机系统死机,重做系统只能做旧版的,做完以后进入系统鼠标卡顿死机,换硬盘可以装新版系统,开机还是死机。
解决方案,拔开屏线,外接显示器,开机后使用正常,解决问题 ,原因屏线更换(没有特别技术不要独自拆除屏线),客户沟通后可以直接换屏,(拆屏有风险)换屏后开机点亮一切正常。
碰到相同问题的可以参考!
小白发帖不足,欢迎大家补充。

网友:
这机子显卡容易坏

我市 -2 -2 随意复制别人的回复,请用心回帖!

网友(点评):
张口就来,A1502 有显卡?

网友A:
这难道是拆坏了?

网友:
1502哪来的显卡

网友:
HDMI芯片  小板上 快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难道是拆坏了?

客户拿来 开机就死机

网友B:
A1502换屏线不需要换总成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1502换屏线不需要换总成吧

如果你技术高 可以不用换  苹果屏幕不好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技术高 可以不用换  苹果屏幕不好换

几个螺丝的事    怎么要拆总成

网友:
最怕拆屏听到声音,心血少

网友:
1502卡顿什么的一般是小板有短路或者小板上hdmi芯片有问题,屏线导致卡是真的没听过,而且这个换屏线不需要拆屏啊,把轴盖拿掉几个螺丝一拧就行了

网友:
屏线有问题图像肯定不正常,不会是屏线问题。

网友:
没有遇到过,遇到过开机进系统慢的,是USB板问题

网友:
小板我也拆过 你们试了就知道 每个电脑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