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x950核心电压偏低

楼主(2021-05-08):
核心电压只有0.6,显存电压正常。已经换过1608tk供电芯片,还是一样。求维修方向?

网友A:
是不是有短路的冒死管,看看取样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有短路的冒死管,看看取样电路

mos管上,下测量了都正常的

网友:
反馈电阻(电路)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