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事!市电整流滤波达500伏

楼主(2021-05-08):
得一坏适配器 华硕19V4.74A 输出不稳定 开壳见大滤波爆了 以为过压坏 好修  马上更换450V100UF电容 通电测试输出正常19V 随便测了下大滤波电压 啊哟 470V 赶紧断电 又检查一遍没发现明显坏件 以为表坏了 换了表测试还是近500V  通电开始是330V 然后迅速升至470V  重换滤波电容故障不变 怪事 电容不爆 开关管不穿 细看无PFC电路 即便有pfc也不能这么高电压 历经3小时终于找到坏件 2个电容474 450v 坏 一只容量减半 一只无容量 接在全桥交流和正负极之间。维修十几年 未见过此类故障 特发出作参考 勿走弯路。

网友:
更换2电容后 整流310V正常了 输出也稳定19V

网友:
这是抗脉冲电容吧,很少有坏的,能查到这个算厉害了

网友:
这个电容这样炸了,测量肯定没超过300,。怎么会测出500,维修20年,没见到过

网友:
电源修多了掉头发

网友:
应该是万用表测量不准确,受到电容滤波不良干扰造成的,万用表测试的是平均值,用示波器看波形比较正确

网友:
这2个电容坏,楼主好强的能力,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你什么时候把我的充电器拿去了
还把他给修好了

谢谢你

网友:
是不是巧合成了倍压整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