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9 370 3.3v被拉低

楼主(2021-05-08):
新手修一块r9 370,之前可以点亮,但是点亮一会就会黑屏,测了电压,3.3v只有3.1v左右,1.8v只有1.3v左右,
拆了降压芯片rt9018b再测,3.3v正常,然后现在换了一颗新的rt9018b,1.8v正常了,3.3v还是被拉低,
但是能正常显示了,驱动也能打,这个可能是什么原因
芯片

网友:
可能是什么原因 看看被拉低的那路有么有 短路存在

网友:
同意楼上的,先看看各点的有没有短路,没有的话看看IO,如果还没有可能是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3.3V滤波电容问题!换电容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