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款南桥芯片是什么型号?

楼主(2021-05-08):
请问这款南桥芯片是什么型号?

电脑正常使用过程中突然故障,然后不开机,无反应。

联想Y485P,

主板大短路,不开机,按开机键电流无明显上升,烧毁一个MOS管,拆掉后,仍大面积短路,

KB9012QF A3芯片有烧毁痕迹,

万用表蜂鸣档量CPU、显卡、南桥背面的电容有很多都是短路,

网友:
A76M芯片组

网友:
这个情况是不是可以判定是南桥烧了?

网友A:
一言不合干南桥,为什么是南桥啊?

网友B:
把EC拆了在量一下

网友:
南桥一般会在配色PCB板上写上,一般为SR开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EC拆了在量一下

拆了,还是很多地方短路,又发现一个芯片“RTL8111F”貌似也烧了,拆掉后依然大面积短路

网友C:
有个USB口中间数据线对地短路,是不是可以判定南桥已经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EC拆了在量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个USB口中间数据线对地短路,是不是可以判定南桥已经挂了?

桥已经挂了

网友:
烧的mos应该是5V或者3V的PWM电路上管

网友:
烧毁严重啊

网友:
用烧鸡大法确定下短路位置

网友:
即使修好也没有什么价值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言不合干南桥,为什么是南桥啊?

因为南桥很多管脚直连外设接口,如USB口,很容易被外界静电打坏

网友:
有5,6个原件烧坏短路的,感觉没啥维修价值了

网友D:
练手可以,想修好挣两块钱就算了,不如直接换板,板也贵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练手可以,想修好挣两块钱就算了,不如直接换板,板也贵

这板子问题很严重吗?

网友:
不要搞了,我有个同款故障,搞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