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显存锁频

楼主(2021-05-08):
(图片)

网友:
锁核心吧?

网友:
有大神遇见过没

网友A:
降频了  排查一下 功率检测电路  。。。。有一个专门的IC 来检测 温度 功率等 看下断线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降频了  排查一下 功率检测电路  。。。。有一个专门的IC 来检测 温度 功率等 看下断线没

3221芯片吗 开始频率正常用一会关机 再开机就锁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3221芯片吗 开始频率正常用一会关机 再开机就锁频了

  你跑下 测试程序 看下是不是显存引起的降频

网友:
是不是显存引起的降频

网友C:
可以先刷个BIOS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先刷个BIOS试试看

BIOS换过了 第一次开机一切正常 3D能跑 关机再开机就锁频显存 不能识别显存品牌 ,放一放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