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7-k主板 不过内存 检测ddr3的内存时钟电压低

楼主(2021-05-09):
小弟刚到贵宝地,初入门主板维修,还请各位技术大神,多多指教,主板其它的所有电压都正常,触发通电 风扇一直转 跑码卡20 检测内存除时钟电压0.3v 异常 其它所有电压都正常,望大大们指教!感谢!

网友A:
内存总线时钟118脚  3.3V,看看内存附近的小8脚管子有没有拉低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总线时钟118脚  3.3V,看看内存附近的小8脚管子有没有拉低电压。

内存的总电压都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