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1t不转没反应

楼主(2021-05-09):
都是放坏的。我把电机芯片互换了也不行。是不是通病呀,遇到好几块了,一样的问题。求大神给解答下

网友:
这种芯片没图纸不好修

网友A:
先把金手指的触点 处理一下 说不定有奇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金手指的触点 处理一下 说不定有奇迹

金手指,日立的都是焊锡加高的,不存在接触问题